STM32在运行中不断改变系统的主频,可不可以这么干呢

楼主(2016-03-14):
比如我在高峰时刻,最大倍频到72MHZ,不怎么用了,改到低点的频率,再用的时候再增加

网友A:
可以是可以,这样会造成系统不稳定的吧

网友B:
这么做没有必要,直接在不需要的时候,切换时钟源为内部振荡器就好啦。

网友C:
系统主频的高低,是否使用外部晶振,跟功耗没关系的。你把外设关闭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主频的高低,是否使用外部晶振,跟功耗没关系的。你把外设关闭了就好了 ...

主频高了,功耗肯定就上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确实可以通过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来降低功耗。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没有必要,直接在不需要的时候,切换时钟源为内部振荡器就好啦。

确实是可以的,也没什么问题。最后选用外部晶振和32768分别再两种时刻的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