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C3854达到功率因数可调?

楼主(2016-03-14):
如图所示,我的想法是在Iac引脚那里加一个RC移相电路,使功率因数可调。不知这样做可以达到目的吗?
如果不能,该如何简单更改使得可以进行功率因数可调?

网友A:
胡思乱想

网友B:
功率因素实际上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余弦, 要想调整或提升功率因素, 就需要根据输入电压(相位) 调节工作电流. 图中的 IAC 有检测输入电压相位的能力, 适当调整电路, 应该是可以影响功率因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素实际上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余弦, 要想调整或提升功率因素, 就需要根据输入电压(相位) 调节工作电 ...

不知道用RC移相电路行不行,一个可调电阻加一个电容,貌似可以调节相位,但是幅度会改变。

网友B:
用RC移相电路估计不行, 对于正弦波电路, RC 可以完成很好的移相.
但是半波整流后的波形, RC 的结果却不是所要求的移相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C移相电路估计不行, 对于正弦波电路, RC 可以完成很好的移相.
但是半波整流后的波形, RC 的结果却不是所 ...

是不是只能够用单片机采样后移相输出DA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能够用单片机采样后移相输出DA才能达到要求?

单片机软件, 肯定是有办法了, 而且移相调整也可以由软件实现,调整方便, 值得推荐

网友A:
不知道它们改善或提高功因的基本原理,何谈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它们改善或提高功因的基本原理,何谈可调?

这个我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