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EMIFA的若干疑问

楼主(2016-03-14):
呼叫大牛zhangmangui
本人在做DSPEMIFA的实验的时候遇到下面的问题,DSP6748的外部存储器接在CS2上面,默认的其实地址是0x60000000,但是本人在外部CPLD里面编写了一个译码电路,用EMIFA_ADDR13作为译码,即当EMIFA_ADDR131的时候,存储器片选使能,为0的时候不使能,这样就把存储器的地址译码倒了其实地址为0x60002000的地址处了。。。。。但是这只是我的想法,实验中发现,在dsp中往0x60002000的地址处的存储空间写入数据的时候却怎么也写不进去,没办法,只好在外面捕捉一下EMIFA的相关信号了,见图2,当图1中的地址为0x60002000的时候,发现EMIFA_ADDR13一直都是低电平,低电平当然外部存储没有片选了,所有写不进去也是正常的。后来我改了一下地址发现把地址线的EMIFA_ADDR15拉高的时候,即地址为0x60008000的时候,发现外部存储器却意外片选上了;
我所不解的是:1.地址0x60002000,明明就是把EMIFA_ADDR13拉高了,为什么外部捕捉到的EMIFA_ADDR13却一直是低电平
                      2. 地址0x60008000,明明就是把EMIFA_ADDR15拉高了,为什么外部捕捉到的EMIFA_ADDR13却一直是高电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另外,本人再次基础上还有一个地方不懂的,0x60008000才是外部存储的起始地址,但程序对0x60008000地址处写入数据的时候,用ccsmemory browner观察的时候,发现0x60000000地址处的数据居然也有变化!例如,我往0x60008000处写入0xAAAA,发现0x60000000处的数据也变成0xAAAA,向0x60008002处写入0xBBBB,发现0x60000002处的数据也相应的编程0xBBBB;同样,向0x60000000处写入数据的时候,0x60008000处的数据也发生变化(时基实验中发现数据确实写进去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希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但是输出的时候,在外部捕捉到的结果,EMIFA_ADDR13却是这样的

网友A:
一般片选信号都是低有效

网友A:
出现两个地址同时写入    最有可能的是某根地址线短接了
建议排查一下
还有你用ADDR*片选时    有没有可能出现地址线冲突
比如0x60008000    属于这个区的CS同时也会起作用   如果有外扩将会被选中
然后占用地址总线    而你的ADDR也会片选  占用总线   就会冲突

网友B:
上次也看到了有网友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两个地址同时写入    最有可能的是某根地址线短接了
建议排查一下
还有你用ADDR*片选时    有没有可 ...

如果我接的是16位的FLASH,若EMA_A[13:0]分别接FLASH的A[14:1],EMA_BA1接FLASH的A[0],那么DSP的可寻址范围是多大啊,是2的14次方,还是2的(14+1)次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两个地址同时写入    最有可能的是某根地址线短接了
建议排查一下
还有你用ADDR*片选时    有没有可 ...

请您再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啊,同样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55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两个地址同时写入    最有可能的是某根地址线短接了
建议排查一下
还有你用ADDR*片选时    有没有可 ...

外面的片选确实是低电平有效,我用的是创龙的6748开发板,应该不存在引脚短接的情况啊

网友C:
会不会是哪里的线短接了

网友D:
搞清楚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并不是说你给出地址0x60002000就一定是addr13拉高,这个要根据文档进行转换的

网友E:
创龙的开发板网上资料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