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串口程序,谁弄过?

楼主(2016-03-14):
从st网站下载的stm32f1的 usb 串口,和其配套的win7驱动不匹配,安装 驱动之后,总是黄色叹号,驱动说是找不到文件。

楼主:
源码和驱动都在这里,这事我收集的。
xp下没问题的,
win7驱动有点不对,

我想,cdc 类串口驱动应该是类似的,
在linux内核中,只是添加uid/vid就可以了,
是统一的驱动,Windows不知道咋这么笨,
每个驱动都得重新写。我把stm32的串口usb
uid vid 换成 ch341的,还是黄色叹号,不知道
换成其他的型号比如pl2303之类的行不行,
如果哪位朋友有其他型号的串口usb试试。我只有这一个。
其他的我没带过来。

高级例程-基于STM32 USB 虚拟串口 采集ADC.rar

网友A:
你说的是USB转串口吗?

网友B:
卸了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拆拆装装好多次了,装上说成功了,用的时候,就说找不到文件。重启也不行。
就是usb转串口,stm32自带的例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听说过cmsis-dap那个开源代码吗,那里有驱动,你可以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D:
直接串口通信啊?还是USB通信啊?USB串口那个要用一个额外的转换芯片,PL2302吧。

楼主:
stm32自带的usb,做成串口cdc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自带的usb,做成串口cdc模式。

归根结底,还是操作系统缺文件。

给会计支个招,
按说明,把附件的四个文件复制到五个路径里。

楼主:
可能我的是win7 64 位,你给的是32位的吧。

网友F:
以前调过,win7下是可以的。

网友F:
楼主查下,是不是需要修改inf文件。

网友G:
win10 没问题,win7直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