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基本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14):
求教前辈,如图电路中,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情况是啥样,相等吗?能不能看成两个pn结并联?

网友A:
不相等。
两边不是对称的。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疑问其实是,三极管特性曲线,如图,Uce=0时,显然Ic=0。

楼主:
如图Uce=0时,显然Ic=0。但第一图显然Ic不为零?

网友B:
C与E接在同一点,当然没有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与E接在同一点,当然没有电位差。

没有电位差,所以Uce=0,这并没有矛盾之处,我的问题是Uce=0时,集电极电流Ic应为多少?是不是0?若不是零,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测量输出特性曲线时当Uce=0时,Ic=0。 教科书中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都是从零点开始的?

此图有一个三极管图标而已,不是三极管电路,不能套用三极管的有关分析。 例如画有个运放块,将+-端和输出端都接在一起,就不能算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识字也得睁大眼清楚,跟卖东西一样,有个Vce几伏特起,显然本表跟楼主图不适用。Vbe通常小于Vbc一点 ...

谢谢您的回答,但科学应是严谨的,我不能理解您说的"有个Uce几伏特起,Vbe通常小于Vbc一点”
我现在说的是测量三级管输出特性曲线时。令UCE=0,即Uce就是零,不是零点几伏?我问的是此时,Ic应为多少? 另为我实在不知道您说的X大是谁?能否PM,不胜感激。。

网友D:
楼主,我来告诉你【真相】!
一、当Uce=0时,Ic/=0;
二、常见特性图并【不刻意】关注零点附近细节!

如果你打算在模电路上走得更好,建议先放弃追究这类“科学”问题。

相反,如果你并不打算工程设计模电路,而是潜心半导体物理基础,兴许可以追究这类“科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来告诉你【真相】!
一、当Uce=0时,Ic/=0;
二、常见特性图并【不刻意】关注零点附近细节!

不敢苟同,如果“不关注零点附近细节,那就不要画到零点上。国内模电教材画到零点上又不说明,实在误人子弟。

楼主:
”此图有一个三极管图标而已,不是三极管电路,不能套用三极管的有关分析。 例如画有个运放块,将+-端和输出端都接在一起,就不能算运放电路。  发表于 2016-3-15 09:39“
captzs前辈您好,您说这不是一个三级管电路,我无法理解,那么请您给出测量NPN型三级管输特性时,Uce=0
时的正确电路图。   三级管和运放没有可比性,运放当然是不能”+“和”-“相连短路,三极管怎么就不可以ce短路相连?注意我不是做三极管具体应用电路,我是要测它的输出特性。

网友D:
好吧!等你有了研究成果,记着拿来分享,也许能拨国内之乱呢!
祝成功

网友E:
to LZ:

那个BJT的输出特性曲线是按下图得到的,其中的Rc可变

注意那个图的细节(红圈内)。

网友E:
再给个BJT的模型:

网友E:
以及共射共基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图有一个三极管图标而已,不是三极管电路,不能套用三极管的有关分析。 例如画有个运放块,将+-端和输 ...

在论坛论资排辈,很别扭,都是网友,讲讲看法而已。
对三极管内部结构、内部电流和曲线,超出我的知识太多。我只是从电路功能讲讲。
三极管的bc极接在一起当稳压管,广泛用集成电路,它在功能是稳压,不是三极管电路。
ec或be接在一起,我也认为不是三极管电路。

网友F:
1楼的图有电流从C极流出,那么和地板的图就不能对应,而是应该和13楼的对应。
现在一般的教材对三极管饱和的描述都语焉不详,所以导致很多人不能很好的理解,真想学的话,老老实实啃半导体物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Uce=0时,显然Ic=0。但第一图显然Ic不为零?

三极管输出特性图是在下列条件下得到:
1) BE 结正偏
2) BC 结反偏
现在两个 PN 结都正偏,因此不适用三极管输出特性图。

CE短路时,两个 PN 结并联,此时压降相同。由于两个 PN 结(二极管伏安)特性的差异,两者的电流不相同。

网友H:
总感觉你这的电路有点奇葩啊,发射极和集电极短接在一起?有意义吗,你想干啥。:D

网友I:
同意18楼。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用三极管特性曲线去解释,因为条件不同。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情形,由于两个二极管特性不同,Ic和Ie电流肯定不同。

人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分析问题时,考虑不全面,按老套路思考问题。这是我们搞技术的人易犯的错误,值得警醒。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你这的电路有点奇葩啊,发射极和集电极短接在一起?有意义吗,你想干啥。 ...

只是对这种电路进行分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 LZ:

那个BJT的输出特性曲线是按下图得到的,其中的Rc可变

谢谢hwm,这个细节太重要了,正是我先前所猜想的,也解答了我的疑惑。今天不能评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楼的图有电流从C极流出,那么和地板的图就不能对应,而是应该和13楼的对应。
现在一般的教材对三极管饱和 ...

确实如此,我觉得至少应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输出特性图是在下列条件下得到:
1) BE 结正偏
2) BC 结反偏

最后一句认同,但你说的BE正偏,BC反偏只是三级管三种状态中的放大状态,我的意思是研究输出特性在零点的情况,所以要从饱和区开始研究,也就是UCE=0开始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18楼。
这种情形显然不能用三极管特性曲线去解释,因为条件不同。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情形,由于两 ...

可以用输出特性去解释,一楼的电路图就是测量三级管输出特性在零点的电路图(此时条件就是Uce=0V),这时的电路本质就是两个pn并联。输出特性不就是ic于uce的伏安特性吗,只不过现在讨论的就是Uce=0时的情况。

楼主:
实测一下一楼电路,三极管是9018,红色为射极电流,黄色为集电极电流,说明此时两个pn结不对称,结电流集电结要小而且增加的也稍慢。

网友J:
想问楼主,此电路用在了哪里?
感觉使用电路中好像没有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敢苟同,如果“不关注零点附近细节,那就不要画到零点上。国内模电教材画到零点上又不说明,实在误人子 ...

如上测量,在零点的电流很小,也可以理解成您说的”不太关注零点的细节“,但做为教科书至少应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楼主,此电路用在了哪里?
感觉使用电路中好像没有这么玩的。

测量器件输出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冠李戴,是不是这个比喻!前头好几楼都已经暗示或明示了,是楼主自己听不进耳。再者这个很容易实验,换 ...

什么叫张冠李戴?可能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太幼稚了,以至于你必须暗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冠李戴,是不是这个比喻!前头好几楼都已经暗示或明示了,是楼主自己听不进耳。再者这个很容易实验,换 ...

“看图识字也得睁大眼清楚,跟卖东西一样,有个Vce几伏特起,显然本表跟楼主图不适用。Vbe通常小于Vbc一点,可以一次接地一端以分别测量。否则请叁考约半年前由x大提供的帖子,答案我忘了。(注:x大为本坛模电专家,话说美国有x战警,幸运的我们有x大。)”这是您对问题所做回答。我问得是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的零点问题,您的回答中有暗示吗?

网友K:
这还是NPN结放大的状态吗?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吗,必须明白三极管的物量机理,发射极正偏,也就是说发射极大量的发射电子到基极,集电极处在反偏,在这个结中只有不动的净电荷,只要电子越过基极区进入结中,电子被结收集而去,电迁移的过程,发射结的自由电子的浓度很高,而集电结的电子浓度不高。发射结电子的移动主要靠浓度扩散导致。进入包和状态,表明收集电子的能力不够,电埸力驱动电子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明示的。诸如此类的曲线图都是在Vce>0v的,百货公司打折也都是几折起有见过零折的吗!其他网友也说集 ...

我觉得您有点故作高深了,百货公司打折和三级管特性有个毛线关系!集电极电流难道必须就要流经射极?什么叫“现行的的三级管输出特性”?测量一个器件的伏安特性不能从零开始测量吗?注意,在ce之间加可可调电源从电压为零开始测量,此时可不需要集电极电阻,你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还是NPN结放大的状态吗?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

不是放大状态,是饱和状态。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放大状态,是饱和状态。

无电压反偏置的BC结的电流是靠扩散导致电流,但半导体厂在制作BJT时的,BC与BE结相差很大,导致二边的电流相差很大,如果一致的话,作为二个并联正向偏置的PN结电流要一致才对。

楼主:
21楼实测,表明这时尽管两个结不对称,但电流相差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大。实际是差不多的。

网友L:
c级都没接电源啊!c级串个电阻到电源,Ie=Ic+Ib

楼主:
引用 网友L:
c级都没接电源啊!c级串个电阻到电源,Ie=Ic+Ib

又一个自已为事,不认真看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器件输出特性。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M:
3页的回贴,就没人能说这个不是三极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