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MCU推荐

楼主(2016-03-14):
想请问各位大侠,ST有没有可以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芯片,并且上面还可以跑linux系统?

网友A:
电池供电没问题,跑linux就难哦。

网友B:
我回复一下。。。

网友C:
要求有点高

网友D:
stm32系列是做微控制器用的,没有跑Linux的,低功耗的倒是可以做

网友E:
估计跑uclinux没有啥问题,arm9系列可以跑Linux

网友F:
stm32系列可能跑不了Linux的

网友G:
好奇怪的要求。

你的要求三星可以做到哦  还有 NXP的也有不少

网友H:
STM32是Cortex-M系列内核,没有内存管理单元,所以不能跑Linux。但可以跑uc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