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裁剪要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6-03-14):
大家好。我有个视频项目要做LCD显示高清视频,输入的视频是YUV422,720p的并行数据,要转换成LVDS的接口到LCD屏显示,直接转换的芯片容易找,但是LCD的显示屏分辨率却是1280*400的。现在要对视频进行裁剪,在这里还没有确定是直接去掉上下两边160像素,或是720行压缩到400行的。我想问下,是否有ISP芯片可以直接进行上下行像素裁剪或者直接压缩行像素的芯片吗?如果不行,推荐个视频DSP进行给我吧,最好能直接支持LVDS输出的。还有如果视频被处理成1280*400P的视频了,再接个视频数据转换芯片成1280*400P时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一般的转换芯片都是720P,1080p等标准视频分辨率的,而我这里输出的却是非标准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汇总了一下    你可以看看  有助于选型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2684-1-1.html

网友A:
从我汇总的里面首先找个自带LCD控制器的芯片
然后你看看LCD部分的性能

楼主:
版主,你好。谢谢你的推荐。我看到比较便宜的芯片中C55X系列的LCD接口的不知道处理720p的数据OK吗?OMAP-L138和C6748有LCD的接口可以就是贵了些,而且都还要视频转换芯片。而且软件方面又还要投人力。有ISP能直接转的?
还有如何计算DSP的处理能力,就是如果720p的YUV422数据过来最少需要多快的运算速度?

网友B:
只要是接口满足了   我觉得DSP随便一款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谢谢你的推荐。我看到比较便宜的芯片中C55X系列的LCD接口的不知道处理720p的数据OK吗?OMAP-L1 ...

还是不建议C55X的  他的优势是低功耗    还是选择6000系列的吧

网友C:
OMAP-L13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