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硬件开关

楼主(2016-03-14):
用三极管 做了个开关,MUC控制,实测可以,不知道长期可靠性怎么样,请各位指点

网友A:
Q1的B极E极并一个电阻,可以避免关断时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的B极E极并一个电阻,可以避免关断时漏电

“关断时漏电”,能稍微解释下吗,多谢了

网友A:
作用跟R3一样

网友B:
挺好的! Q1 的发射机和基极建议接一个10-100k电阻,在关断的时候能完全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