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手头有jtag的插口和电脑及msp430g2332芯片一枚,没有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吗?
刚接触msp430小白问题。。。

网友A:
你的是什么jtag仿真器?msp430的jtag和arm的是不兼容的。

网友A:
看这个msp430的手册,应该支持bsl烧写。你可以在网上找个bsl编程器diy的资料,自己diy一个,或者弄个g2 launch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jtag仿真器?msp430的jtag和arm的是不兼容的。

我指的是jtag的插口我有,我想直接用一根USB下载,我有51的下载器,就是像u盘一样,后面接4根线到单片机上,根据资料,还有一种叫bsl下载,不知道可以想51那样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msp430的手册,应该支持bsl烧写。你可以在网上找个bsl编程器diy的资料,自己diy一个,或者弄个g2 lau ...

我有51的下载器,外观像U盘,可以用来下载msp430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51的下载器,外观像U盘,可以用来下载msp430的程序吗?

不可以的

网友B:
我有51的下载器,外观像U盘,可以用来下载msp430的程序吗?

不行的,看看msp430g2332支不支持BSL,找点教程看怎么做

网友C:
没有仿真下载器的,你怎样将程序写入芯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看看msp430g2332支不支持BSL,找点教程看怎么做

嗯嗯,51下载器说明书说支持BSL下载,BSL没有DIY过,我先看看资料吧,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仿真下载器的,你怎样将程序写入芯片中?

就是不太懂这块,之前误以为JTAG是电脑上装的仿真器,通过USB线下载;现在明白了,JTAG要硬件电路(仿真器)来下载(必要的接口:TMS、TCK、TDI、TDO、RST、TEST),而BSL靠串口通信下载,在电脑上安装烧录软件,就可以下载了。51单片机就用BSL下载的,JTAG好像对51单片机支持的不好,因为需要硬件支持的缘故。

网友D:
这个是不可以的,简单说最简单的JTAG下载方式的需要有的。

网友E:
这个430单片机的话有很简单的并口下载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