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烈火小四信号延迟严重

楼主(2016-03-15):
为什么我的小四焊好了,固件也正常。就是飞了几次就有信号延迟的情况。就你想往左,它往左的时间长了好久,导致一直飞,或者加油门加了一下,它停顿一下才飞。根本没法控制好

网友A:
直接在Q或旺旺上找我,最近事情非常多,上论坛的次数比较少。

楼主:
咱们群里也太冷清了。好几天也没人说话。不如另一个专门diy遥控器的,天天火的很!!
我在群里说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也没人来回答。看来四轴有点没落了,玩具四轴已经白菜价了,还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们群里也太冷清了。好几天也没人说话。不如另一个专门diy遥控器的,天天火的很!!
我在群里说了好几次这 ...

没落要看怎么想了,DIY在于的是乐趣,玩具好飞,但那仅仅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