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CE8506 输入电压DC5V 需要输出电压2.5V 纹波达到190mv 来请教!

楼主(2016-03-15):
如图中所示,输入电压为DC5V,现在要做一个输出DC2.5V  负载200mA的电路,现在如图中的配置,通过示波器量V2.5那个点的纹波有190mV,请教各位同仁,指点一二。

网友A:
原理图上没看出什么问题。  不过这么大的纹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LZ没有掌握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
  LZ可以把整板正/反面、具体现场测量模样、示波器档位等都拍照片放上来看看,也许稍作修改,就有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没看出什么问题。  不过这么大的纹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LZ没有掌握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
  LZ可以 ...

好的  谢谢你的提醒  我稍后整理下  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