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TFT驱动代码移植到DSP后,只亮背光.但DATA引脚有数据...

楼主(2016-03-15):
大家好。最近实验遇到点障碍了。求助版主和各位stm32开发者们。
我现在用mini开发板的TFT屏,用在TMS320F28335上,因此我把正点原子的TFT驱动移植了一下。我的驱动ic是9341的。
我现在只进行两个操作,初始化LCD和清屏,但是代码移植后,接好线。液晶屏却怎么都不显示清屏颜色。只有背光灯是亮着的。于是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看数据线上的引脚电平变化。是有输出的,而且输出的就正式驱动代码里面的控制字。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麻烦各位帮帮分析一下啊,我弄了4天了还没结果。。。

网友A(2016-07-15):
hi,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把示例代码资料什么的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把示例代码资料什么的分享一下吗?

你先把初始化的移植了,然后先不要干别的,写一个刷屏的函数。只要你刷屏能够刷出来,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先把初始化的移植了,然后先不要干别的,写一个刷屏的函数。只要你刷屏能够刷出来,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 ...

谢谢哈,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