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样画有缺口的圆形焊盘?

楼主(2016-03-15):
PCB板上想画成有缺口的焊盘,就是想把焊的线从焊盘的缺口中卡进去,可是如图画的是整个没有缺口的焊盘,虽然PCB板的边上有缺口可是焊盘还是没有缺口焊接的线还是没法卡进焊盘?请教高手指教!谢谢了!搜索

楼主:
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在线等待高手赐教!

网友A:
做PCB的时候给厂家说清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PCB的时候给厂家说清楚就行了。

谢谢

网友B:
在机械2层画条线,也可以打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C:
按外形加工,焊盘形状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