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信号问题

楼主(2016-03-15):
由于结构原因,我们某产品上的EDP线长度为75cm,比较长,批量生产时一些机器出现不明原因的闪屏,突然黑屏等,但是也有正常的机器。采用示波器(3G带宽)测量差分信号也测量不到,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6-09-05):
有没有测试看下阻抗是多少是否匹配哦。。。

网友B(2019-10-19):
您好,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产品也碰到了类似问题,求帮助

@zhengmero :你好,方便透明你们的信号放大电路吗?
@zhengmero :你好,方便透明你们采用的信号电路吗?
第一是信号线要做好,该双绞的双绞,该屏蔽的屏蔽。另外需要增加信号放大。我们加了一个信号放大板解决的。

网友C(2023-04-05):
我们的是30cm,用的几百块一条的微同轴,不过我们的方案意义不大,价格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是30cm,用的几百块一条的微同轴,不过我们的方案意义不大,价格太高了。
...

我们的方案是要求EDP线长75cm,估计线太长了,视频信号衰减比较大,我也尝试做个差分信号放大电路,但是,目前还没有走通

网友D:
我使用德州仪器的高频差分运放LMH655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方案是要求EDP线长75cm,估计线太长了,视频信号衰减比较大,我也尝试做个差分信号放大电路,但是 ...

我去淘宝看了下微同轴,比我用的便宜好多,才几十块钱。你这75cm,没必要什么放大电路,就是线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