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在mbed环境下跑一下SAMD21:ADC1

楼主(2016-03-15):
ADC是单片机感知外部界的模拟到数字的转换部分。其转换要有参考电压,就是其满量程时的电压值。
mbed在ADC这块十分简单,应用也十分使利。我觉得用mbed把以前很复杂的东东,都搞得很方便快捷。

关键是选对管脚,SAMD21其ADC有好几个管脚,而DAC就是一个PA02,那么程序就好办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mbed.h"
Ana**ut Aout(PA02);
AnalogIn Ain(PA03);
int main()
{
    while(1)
    {
        Aout = Ain;
    }
}

用万用表量PA02,在PA03接10K可调,则在万用表上,可以看到电压隨着可调的变化而变化。
至于最大量程,这得设置参考电压。以后再慢慢研究撒!!!

以下是查管脚路径及编译通过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