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Linux lcd无法显示

楼主(2016-03-15):
i.mx6 dual lite的板子,Linux平台,使用Yocto编译环境,fsl-yocto-3.14.28-1.0.0
现在屏幕始终无任何显示。屏是1920×720分辨率,使用双路Lvds

飞思卡尔技术支持能否帮忙看下,有做过的也请指导下,搞了好几天了还没搞定

楼主:
这是uboot参数:
        "fb0base=0x27b00000 "             \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8888,bpp=32 fbmem=32M\0"   \

kernel dtsi配置:
&ldb {
        status = "okay";
/*        dual-mode;*/
        split-mode;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primary;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0 {
                                clock-frequency = <47500000>;
                                hactive = <960>;
                                vactive = <720>;
                                hback-porch = <50>;
                                hfront-porch = <10>;
                                vback-porch = <40>;
                                vfront-porch = <20>;
                                hsync-len = <1>;
                                vsync-len = <1>;
                        };
                };
        };

        lvds-channel@1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47500000>;
                                hactive = <960>;
                                vactive = <720>;
                                hback-porch = <50>;
                                hfront-porch = <10>;
                                vback-porch = <40>;
                                vfront-porch = <20>;
                                hsync-len = <1>;
                                vsync-len = <1>;

                        };
                };
        };
};

楼主:
@FSL_TICS_Rita 请帮我看下,谢谢了!
1920×720双路LVDS显示,在dtsi是配成两个960×720吗?
附件是屏的参数

1920×720屏幕参数

1920×720屏幕参数

楼主:
附件是量到的RxOIN0-信号

RxOIN0-

RxOIN0-

网友A:
是单屏用双路lvds还是双路输出到不通的屏上

网友A:
如果使用split-mode就是双路输出到同一个屏上, 要翻倍的 要用1920x720的分辨率设置而不是960x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split-mode就是双路输出到同一个屏上, 要翻倍的 要用1920x720的分辨率设置而不是960x720 ...

之前是屏接触有问题。
现在改成1920×720后,只显示企鹅,后面企鹅会慢慢变暗,没有yocto显示。我用另一块单路lvds的屏能正常显示。
这是1920×720屏的配置: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primary;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95000000>;
                                hactive = <1920>;
                                vactive = <720>;
                                hback-porch = <40>;
                                hfront-porch = <40>;
                                vback-porch = <20>;
                                vfront-porch = <20>;
                                hsync-len = <1>;
                                vsync-len = <1>;
                        };
                };
        };

这是能正常显示的屏的配置: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primary;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500000>;
                                hactive = <1280>;
                                vactive = <720>;
                                hback-porch = <70>;
                                hfront-porch = <90>;
                                vback-porch = <30>;
                                vfront-porch = <7>;
                                hsync-len = <1>;
                                vsync-len = <1>;
                        };
                };
        };

是我哪里配错了吗?
对了,双路LVDS共用同一个clk,那边需要怎么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屏接触有问题。
现在改成1920×720后,只显示企鹅,后面企鹅会慢慢变暗,没有yocto显示。我用另一 ...

实际上就是2080x760 就是行前行后 都要翻倍的 你尝试一下。
另外如果变黑 你可以去/sys/class/graphics/fbx里面去控制fb0里面的blank 能否将屏幕变暗变亮。
或者直接用图片dd 到/dev/fb0 屏幕是否有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2080x760 就是行前行后 都要翻倍的 你尝试一下。
另外如果变黑 你可以去/sys/class/graphics/f ...

谢谢指点。

试过仍不能显示。
echo 0/1 > blank可以控制屏幕开关,但仍无图像显示。

@FSL_TICS_Rita 能否过来帮忙看下? 双路LVDS是否可以只接一个CLK?现在怀疑是clk的问题。

网友B:
飞思卡尔FAE已经不在这做技术支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请帮我看下,谢谢了!
1920×720双路LVDS显示,在dtsi是配成两个960×720吗?
附件是屏的参 ...

楼主是不是用的C123HAN01.1 这个屏啊  我看屏的参数和我的一样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调试屏幕上都没有任何变化,一片黑的,没有任何显示, 背光开启时比关闭时亮一点点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试过仍不能显示。

具体硬件接法我倒是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的C123HAN01.1 这个屏啊  我看屏的参数和我的一样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调试屏幕 ...

是的,跟飞思卡尔确认了,Lvds两路clk都要接上,否则无法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跟飞思卡尔确认了,Lvds两路clk都要接上,否则无法显示。

我们的LCD是有一个背光板驱动板的,驱动板的原理图我没有,我看了我这边主板原理图,两路CLK都是接进去了,我看了下LCD只有一路CLK引脚吧,至于是不是主板的两路CLK都接在了LCD的CLK引脚上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这样的解决的
频率计算时,正常的是 10^12/47.5MHz
我改成了 10^12/(47.5MHz*2)

网友D(2016-04-14):
我调过2个lvds同显,没有问题......

网友E(2017-03-28):
楼主,问题解了么?求指导

网友E:
我的设置:
        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666";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status = "disabled";
        };

lvds-channel@1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18>;
                primary;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hactive = <1024>;
                                vactive = <600>;
                                hback-porch = <110>;
                                hfront-porch = <110>;
                                vback-porch = <17>;
                                vfront-porch = <17>;
                                hsync-len = <100>;
                                vsync-len = <4>;
                        };
                };
        };

&ldb {
        lvds-channel@0 {
                crtc = "ipu1-di0";
        };

        lvds-channel@1 {
                crtc = "ipu1-di1";
        };
};
出现的只有条纹,还需要什么其他配置么?

网友F(2017-09-21):
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最近填双8LVDS屏幕也是没显示,只有背光起来了,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