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电路连接问题,对电是小白,希望各位哥哥们...

楼主(2016-03-15):
这个发生器和这个换能器能连接使用吗?

楼主:
这个换能器能和这个里面的发生器电路连接吗?加入不接220V电源,可不可以使用干电池驱动她呢?本人学生对电路不太懂希望各位哥哥帮帮忙看怎么弄,做毕业小发明的。

网友A:
要板子的手册看,必然有说明。电源方面,必须选择你需要的电压,改电路的话需要对相关技术有足够了解。

楼主:
这个发生器可以匹配我的换能器吗,假如不能的话怎么改动,我是小白,希望哥哥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板子的手册看,必然有说明。电源方面,必须选择你需要的电压,改电路的话需要对相关技术有足够了解。 ...

这个发生器可以匹配我的换能器吗,假如不能的话怎么改动,我是小白,希望哥哥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发生器可以匹配我的换能器吗,假如不能的话怎么改动,我是小白,希望哥哥教教我
...

只看电路图没有意义,谁知道其设计指标啊,你得去看发生器的手册。

网友B:
应该不能吧,看图你的换能器是7.5W,发生器频率相同的有个是小于200W,应该是220V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