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创客】+懒人有懒福

楼主(2016-03-15):
懒人:下班回去的路上在想要是有人把大米饭已经焖好了该有多好,要是到家的时候热水烧好了该有多好,要是夏天到家的时候空调已经打开了该有多好,要是到家的时候加湿器已经打开了该有多好,要是早手机电充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自己断电该有多好,要是睡觉的时候灯可以自己该有多好。。。。。真的好懒有木有
哈哈,回归正题,这里想介绍一种智能开关,可以利用手机操作远程控制
懒福:下班的时候打开远程开关就可以将热水器打开了。打开开关就可以开启焖饭之旅了(这里需要提前把大米放到锅里,如果你想要是有人把大米也放里就好了。这个有点费劲只能指望家用智能机器人了,O(∩_∩)O~)。打开开关家里温度。湿度已经适宜生活了。手机充电的话可以在手机APP里做个定时多长时间关闭开关。。。。当然了你还可以做一个总的开关以备以后出远门忘记断电使用,但是路由的话断了电就连不上了,此处有BUG。以后路由单独用电池供电或者太阳能电池板也行,此处省略一万字可以忽略
下面介绍下智能开关:这里需要WIFI模块和功率开关组合在一起,还有需要连通手机APP。WIFI模块和功率开关的型号还木有确定,APP的话据说有那种傻瓜模式的,到时候可以试试,后续随时更新
针对硬件实现部分做以下更新
步骤:
  • 选择继电器(主要根据家用电器的功率,工作电流电流的大小)考虑到功率的问题,选择了一个较大功率的继电器:SRD-12VDC-SL-C
  • 直流继电器需要并联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直流继电器断开时产生反电势对电路造成影响或元器件损坏,反向并联二极管为的是给反电势一个回路,又叫续流二极管或者吸收二极管采用1N4007
  • 安全起见还需要再配个光耦TLP521-1GB
  • 下一步直接220V转12V,然后再转5V/3.3V。这里需要用到变压器、整流桥、稳压、
    • 变压器:220/15,5W左右,5408整流二极管或者1N4007,1000uF/50V电容,470uF/50v电容,还需要7812作为稳压芯片。就成功输出12V了(或者直接购买现成的模块也很便宜)
    • MCU的话用89C51还需要5v供电,选择LM2576,需要配上肖特基二极管1N5822,100uH的电感和1000uF以及100uF的电解电容
  • 比较重要的部分WIFI小模块选择EPS8266,支持串口转WIFI,很便宜的说,通过编程可以使得其和家里的路由器匹
  • 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安装在手机上的APP了,之前说有那种傻瓜式的,但基于ISO系统较多, 发现Eclipse是免费的还是基于Android系统。比较好一些。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些路由的配置等需要去做,有点麻烦

心得:最后我想说一下,这个比较简单,感觉自己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很开心,无法大神们的想法相比,但是重在参与么,哈哈哈哈~~~自娱自乐精神还是需要滴

网友A(2016-11-22):
直接两个三级管不就得了,还用光耦。。。

网友B:
路是对的

网友C(2017-07-02):
楼主想的晚了些,这些东西已经有人做了

网友D:
刚准备要回复,尼玛.楼上挖坟贴

网友E:
开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