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剑方案推荐

楼主(2016-03-15):
公司准备开发一个触摸面板,需要touch+mcu ,不知道什么方案好?大家推荐下  谢谢

网友A:
看定位吧?高端赛普拉斯,低端台系或者国产,高端低端均使用过飘过~~

网友B:
CYPRESS 完全可以解决,联系我的QQ 三10419601

楼主:
赛普拉斯,推荐下

网友C:
用CY吧,在这里发这个,肯定都支持这个了

楼主:
最近看CY Psoc4 的Touch资料,觉得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对各个部件的连接,控制联系,不清楚怎么设置的。不知道有没有资料介绍各个部件怎么连接与联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看CY Psoc4 的Touch资料,觉得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对各个部件的连接,控制联系,不清楚怎么设置的。不知 ...

加我,給你發下資料

网友E:
这个剑字让人感觉到一阵寒意啊

网友F:
赛普拉斯不错。

网友G:
cypress  使用的是st公司m0内核,外挂自己的capsensor触摸检查器件,可以做按键触摸,滑动触摸,矩阵键盘,接近感应,拥有单独灵敏度调试,阀值设置,噪声滤除,扩频扫描。通讯方式可以是IIC,SPI,UART等,非常的灵活和方便。qq1741819351

网友B:
引用 网友G:
cypress  使用的是st公司m0内核,外挂自己的capsensor触摸检查器件,可以做按键触摸,滑动触摸,矩阵键盘, ...

m0内核是ST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