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2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读非接触IC卡的问题

楼主(2016-03-15):
我现在正在读非接触IC卡,现在对IC卡发送RATS命令有应答,卡已进入PROTOCOL状态。
可是我往卡发送APDU命令时,没有应答。
哪位大神搞过非接触IC卡呀?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想读取公交卡余额,手册说要先选择支付应用
请问如何选择支付应用呢?谢谢

网友A:
这个门禁卡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非接触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门禁卡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非接触卡?

那个不懂。我现在读银**和公交卡

网友B:
APDU命令确定发送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DU命令确定发送出去了?

发出了,通过射频芯片的发送函数发的,射频芯片是THM3070

楼主:
1.SELECT
Command:00A404000E 325041592E5359532E4444463031
Response:6F2E840E325041592E5359532E4444463031A51CBF0C1961174F08A000000333010102500B50424F4320437265646974
SW1SW2:9000
这是我网上找到的例子,我发出Command,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C:
命令你是发出去了,问题是怎么确定卡那边确实收到了而且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你是发出去了,问题是怎么确定卡那边确实收到了而且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来发帖子了

楼主:
这是SELECT的命令格式,为什么网上的例子把最后那个00省掉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SELECT的命令格式,为什么网上的例子把最后那个00省掉啦

Le表示需要卡回复的字节数,如果是没有或者是0的话,那就是对回复的字节数没有限制

网友D:
能收到RATS的话,那要看卡回复的数据和标准中的数据帧一样吗,一般金融卡都是CPU卡,各种应用是按照文件夹的方式来管理的,每进入一个目录都需要相应的密钥,你再好好研究吧

网友E:
先读0015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表示需要卡回复的字节数,如果是没有或者是0的话,那就是对回复的字节数没有限制 ...

谢谢

楼主:
0015文件是哪个文件?

网友F:
应用名是否正确?返回的状态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用名是否正确?返回的状态字是什么?

没返回状态字,什么都没返回

楼主:
我现在发送RATS命令,响应变成
13 13 78 80 70 02 80 31 80 66 B0 84 0C 03 6E 01 83 00 90 00
出现90 00了,莫名其妙

楼主:
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发送APDU指令没有返回,哪怕返回个错误的代码也好啊

网友G:
好像之前要做PUPI的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之前要做PUPI的一步

谢谢!那个是Type B卡才需要的,我的是Type A 卡。

楼主:
我现在感觉是需要密码认证。

网友E:
mf下0015文件中有应用列表
读余额不需要认证

请找本金融智能卡规范看看吧
或者搜索下 pboc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下0015文件中有应用列表
读余额不需要认证

谢谢!规范再看,可是APDU命令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PPS命令也可以了,就是APDU命令不行,SELECT命令没一点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PPS命令也可以了,就是APDU命令不行,SELECT命令没一点反应。

你发送的APDU命令格式对不对,两个APDU命令帧的开头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我感觉是对的。
APDU:00A404000E 315041592E5359532E4444463031

网友F:
是什么卡?卡里面有没有COS?

楼主:
有两个卡,一个招商银**,一个是公交卡,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cos

楼主:
上面好像是说PPS命令对了,就可以透明传输了。

楼主:
PPS命令好了以后,在发送APDU命令之前,射频芯片的设置要不要改?谢谢!

楼主:
交换透明数据是不是说可以发送APDU命令了

楼主:
这个不支持透明接口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感觉只能怀疑硬件了,THM3070不支持透明传输。有谁用过THM3070?

楼主:
Level1要求
必须满足吗?我的卡貌似FWI不是8。

楼主:
正在看半双工传输协议,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H:
我刚才分析了你的RATS,FWI是7,不是默认的4,可能是你的终端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的时间不够,而卡片还没返回终端就接收timeout了。
你确定你的终端驱动过了level 1了吗?

楼主:
谢谢!我有两个卡,一张招商银**,FWI是7;一张公交卡,FWI是10.
怎么才能确定中断驱动过level 1呢?
反正现在我RATS命令有回复,PPSS命令也有回复。
我PPSS设的0xd0,回复也是0xd0.
我就做到这一步,以后都没有回应,发APDU指令都没回应。ATS TB(1)银**是0x70,公交卡是0xa0
我是菜鸟,希望你多指导,多谢!

楼主:
是不是FWI必须是8,发送APDU命令才有响应啊?
高手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