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12的T1PWM_GPIOA6管脚不能输出pwm

楼主(2016-03-15):
测量始终是高。设置成IO口可以拉低。哪里不对吗
程序如下: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InitEv();
        Init_Ev();
        EINT;//使能全局中断
        ERTM;//使能实时中断
        int k=0;
        while(1)
        {
        }

}
void InitSysCtrl(void)
{
   Uint16 i;
   EALLOW;
   SysCtrlRegs.WDCR=0x0068;//禁止看门狗
   SysCtrlRegs.PLLCR=0xA;//系统时钟120MHz
   for(i=0;i++;i<5000)
   {}//延时,使PLL初始化成功
   SysCtrlRegs.HISPCP.all=0x0000;//高速时钟120MHz
   SysCtrlRegs.LOSPCP.all=0x0002;//低速时钟30MHz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
   EDIS;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bit.T1PWM_GPIOA6=1;

           EDIS;
}
void InitEv(void)
{
        //设置定时器控制器TICON
    EvaRegs.T1CON.bit.TMODE=2;//连续增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2;//EVA时钟频率37.5MHz
    EvaRegs.T1CON.bit.TENABLE=0;//暂时禁止定时器,等全部设定完毕,在开启定时器
    EvaRegs.T1CON.bit.TCLKS10=0;//定时器使用内部时钟
    //EvaRegs.T1CON.bit.TCLD10=2;//如果给定时器赋值,则立即载入
    EvaRegs.T1CON.bit.TECMPR=1;//使能定时器的比较操作
    //设置GPTCONA
    EvaRegs.GPTCONA.bit.TCOMPOE=1;//定时器比较输出T1PW或T2PWM由各自的定时器比较逻辑驱动
    EvaRegs.GPTCONA.bit.T1PIN=1;//低电平有效
  //  设置周期寄存器
    EvaRegs.T1PR=29999;
    EvaRegs.T1CMPR=12000;
    EvaRegs.T1CNT=0;
    EvaRegs.T1CON.bit.TENABLE=1;//启动定时器操作,开始产生PWM
}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0062-1-1.html
这里面有例程   参考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CCS仿真时发现EVA寄存器的值与编写的不一致。EVA必须要屏蔽中断PDPINTA,EVB不需要。

网友B:
EVA必须要屏蔽中断PDPIN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A必须要屏蔽中断PDPINTA

恩,谢谢。后来我也发现了,并且屏蔽中断必须放在配置语句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0062-1-1.html
这里面有例程   参考一下

谢谢版主

网友C:
EVA寄存器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