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电源模块不能用

楼主(2016-03-15):
我的板子是驱动模块和控制模块坐在一起,但是我没把电源的分开,我直接供了24V,然后通过MC34063A和78L05两个芯片分别转出15V和5V,接着载用5V转出3.3V和1.9V供给芯片,现在芯片程序一运行就出错,但是如果给5V单独供电直接转出3.3和1.9芯片就正常运行,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两部分电源必须分开供电?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查看一下78L05输出5V正常吗

网友B:
程序跑起来   功耗就上去了    你看看这时候哪路电压掉下来了
应该不是7805及后面的电路出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你担心驱动工作起来    影响了数字部分
那是有可能的   这种影响一般是会导致仿真器掉线
系统重启等    最好最好隔离等处理

网友C:
楼主检查了吗,哪里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