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路中如何关断单向可控硅

楼主(2016-03-15):
如果在一个DC5V系统中通过轻触开关给控制信号,控制单向可控硅(比如MCR100-8)给负载供电(想用一个触发信号控制负载供电),如果需要关断给负载的供电,应如何关断可控硅呢,还是要用其他元件才行。

网友:
不能关闭可控硅
为什么不用MJE13007系列的三极管呢?  这种三极管也有TO92封装的,体积类似MCR100-8

网友A:
提供一个mS级的反向脉冲即可, 同等时长的"短路"也可以

网友B:
与其在关断上下功夫,不如用晶体管、MOS管去控制。可控硅压降较大,不适合用于低压回路的开关控制。

网友C:
直接断电啊,就可以关断了

楼主:
如果是气压开关给控制信号,实现类似空压机那样的工作状态,压力到了断开电机,压力不够启动电机,那在压力临界点时会不会频繁启动断开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