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环请教

楼主(2016-03-15):
现在有没有成熟的pwm转4-20ma输出的电路?我们本来准备用现成的模块的,但是价格太贵,领导不容许。

网友A:
pwm转4-20ma输出——到底是啥意思?
不同的脉冲宽度的pwm信号对应输出不同的电流。输出电流限制在4mA~20mA范围内。
或者,
pwm并不是脉冲宽度调制信号,只不过是仅有高低电平的数字信号;最后用4-20mA电流环输出。4mA表示低电平,20mA表示高电平。
是不是? 希望楼主提问概念清晰、准确。

网友B:
能说的仔细一点啊

网友C:
把PWM信号积分成电压信号,然后转电流环,具体电路去ADI的官网找。

网友C:
补充,比如AD421、AD694等。其它公司的也有,如XTR115、116等,可以直接用PWM驱动,内带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