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付里叶级数问题

楼主(2016-03-15):
随便找本信号与系统,关于主题,有这样几个问题:

1.几乎任何一本书,论证付里叶级数时,必然谈到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
question:为何1,cos x sin x,。。。cos nx sin nx。。。是完备正交集?

网友:
可能是
cos x 与 sin x 相差90度的原因,所以就正交
cos nx 与 sin nx相差90度的原因,所以就正交

(不知道对不对。。。。  嘿嘿!!!)

网友:
也就是说
  cos x 向前移动90度就得到  sin x
  sin x 往后移动移动90度就得到cos x

并且 ∫  cos x X sin x =0
所以就正交

楼主:
第二,黎曼定理

定理说:如果某函数在区间-pi和pi之间是分段连续的,则当n趋于∞时,该函数福利叶系数趋于0!!!

这个定理的证明有点烦,在直觉上是不是有点冲击性,感觉不大可能?
因为他说f(t)sin ut在a到b区间上的积分,当u趋于∞时,该积分的极限=0

楼主:
第三,大家都知道周期信号的福里叶级数表示,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小平方近似!

网友A:
读过研学过矩阵论/数值计算,听懂一点的,或者稍微了解一点实变函数或泛函的,都知道就是函数逼近问题。
别丢人了... 搞得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过研学过矩阵论/数值计算,听懂一点的,或者稍微了解一点实变函数或泛函的,都知道就是函数逼近问题。
别 ...

呵呵:)
你的理解能力超过爱因斯坦了

楼主:
如果有两个函数的福利叶系数相同,能否说明这两个函数相等?

楼主:
如何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福利叶级数?

网友B:
LZ真的是孤陋寡闻(估计也没学过多少学问)。

希尔伯特空间”,起码的数学概念!

当然了,LZ少见多怪,我等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C:
做个积分运算,就知道了
肯定是完备正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积分运算,就知道了
肯定是完备正交集

一方面是不是正交,很简单,积分验证一下就行。
另一方面,是否完备?这个没有验证,需要用高等数学里说的完备性判据,两个要求,往上一靠就能判断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方面是不是正交,很简单,积分验证一下就行。
另一方面,是否完备?这个没有验证,需要用高等数学里说 ...

不好意思,忘了加一个前提条件: 对于周期函数而言。

傅立叶级数是应用最广泛的完备正交函数集

网友D:
大家研究的知识太深奥了,全是数学。我有好多数学问题搞不懂。
比如一个信号比是S1/N1的信号,除以另一个信噪比S2/N2的信号,得到的信噪比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家研究的知识太深奥了,全是数学。我有好多数学问题搞不懂。
比如一个信号比是S1/N1的信号,除以另一个信 ...

为什么是'除"呢? 这个“除”的物理来源是是什么?
一般是不同信噪比的信号叠加,或者相乘(混频器调制器等)。
先说明应用来源,再转换成常见或标准问题,再去找答案,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E:
信噪比除信噪比就不称为信噪比了, 改叫NOISE FACTOR了,如果一进一出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除"呢? 这个“除”的物理来源是是什么?
一般是不同信噪比的信号叠加,或者相乘(混频器调制器 ...

举个例子,比如S1=A*cos(p)+N1,   S2 = A*sin(p)+N2
现在,我如果想求解相位p,我只能S3 = tan(p) = S2/S1 + N3,
问题出来了,S3的现在比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信噪比除信噪比就不称为信噪比了, 改叫NOISE FACTOR了,如果一进一出的话。

不是的,我不是说信噪比除上另一个信噪比。你说的是Noise Figure,噪声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比如S1=A*cos(p)+N1,   S2 = A*sin(p)+N2
现在,我如果想求解相位p,我只能S3 = tan(p) = S2 ...

你的方法错了,求这两个正弦信号的相位差不是简单的用除,你可以想想,如果s1,s2是adc采集的波形数据,如何相除,程序如何写,这两个波形数组如何运算? 一般用下图方法,可以见LCR表或阻抗分析仪或矢网等原理。其中, 没有两个信号相除,只有最后求相位差之前,有一个两相除,这两个不存在信噪比问题,信噪比问题在之前的互相关(即乘法器和积分器或加法器部分),乘法器和加法器(不同信噪比信号相乘和相加)等的信噪比问题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错了,求这两个正弦信号的相位差不是简单的用除,你可以想想,如果s1,s2是adc采集的波形数据,如 ...

谢谢参与我这个话题,昨天没看论坛。
你的框图我一时半会弄不明白,但是看起来跟我的例子是一样的:
在信号本质上,可以把Xn看作S1,Yn看作S2,你的框图最后也是进行了“除法”运算,
你框图里也存在我提出的这个信噪比问题——因为你的Xn和Yn是含有噪声的一个信号(这时候是个直流信号,我的Sn也是直流信号加上噪声)。

另外,噪声经过框图里的处理,仍然存在。比如你积分,相当于减小噪声的带宽,但还是存在。
我提的问题是,如何数学上量化一个已知信噪比的信号S1,和另一个已知信噪比的信号S2,两者相除后,发生了什么,我的问题是个通常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参与我这个话题,昨天没看论坛。
你的框图我一时半会弄不明白,但是看起来跟我的例子是一样的:
在信 ...

上面这个信号的“除”,已经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不是简单一个器件如乘法器或加法器那样的除法器。
虽然也可以有除法器这个器件,但我没见过,也没用过,各种信号处理系统中也没见过,各种软硬件系统、信号处理理论以及dsp中是以乘加为基础的。 你这个问题不是通常问题,或者说这样想问题走错了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信号的“除”,已经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不是简单一个器件如乘法器或加法器那样的除法器。
虽然也可 ...

我们可以在各种MCU里进行除法运算。
你框图里出现了tan(p)=Yn/Xn运算,我认为Yn和Xn里有噪声,这点你认同么?
你认同里面有噪声的话,那咱们研究的就是我提的问题了。
你要是认为框图的处理,把噪声去掉了,那就完美越过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们可以在各种MCU里进行除法运算。
你框图里出现了tan(p)=Yn/Xn运算,我认为Yn和Xn里有噪声,这点你认 ...

虽然可以有各种运算,比如指数、对数、开N次方等等,但实际不管理论和应用中都非常少,你例子中求相位的也不是你这那种看似简单的“除”,而是更为复杂的运算,虽然看上去复杂,但实际更简单。你非要去研究特殊的理论,而传统上却不是这么做,或者路子很难行得通,且没什么意义。
我可以想象两个相除,但我难以想像两个动态时域信号通过除法器相除是什么概念,就算最简单的情况,除法器的被除信号是个纯正无噪的正弦信号,不时的有过零点,那么这个输出是什么样的,不限幅物理不存在,限幅了输出又失真了,不是相除的结果... 如果含有噪声就更不可想象, 同样在单片机实现程序上也是这个问题, 有的问题不是可逆 比如信号通过滤波器(dsp上数据流乘滤波系数)之后如果想恢复原信号,不是简单的除滤波系数那么简单。
在提出问题之前,你自己想象过这些没有?还是脱离物理实际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学问题?

网友D:
你误会了,我的问题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用你上面给的框图,假设Xn = 1+n1, Yn = 1 + n2,当n1=0;n2=0;我们很容易知道 tan(p)= Yn/Xn = 1,p = 45deg,读数无跳动,因为信噪比无穷大;
现在,n1 = n2 = 1mVrms , 问题出现了,p=45deg(均值),读数会跳动,因为信噪比的问题。
我提出的问题,就是n1,n2如何影响了结果的信噪比、读数跳动范围等等类似概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我不是说信噪比除上另一个信噪比。你说的是Noise Figure,噪声系数。 ...

如果要说得精确点的话,noise figure 和 noise factor还有所不同,Noise Figure = 10* log (Noise Factor),你说的是信噪比之比,应该是noise factor,当然俺这里也是咬文嚼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比如S1=A*cos(p)+N1,   S2 = A*sin(p)+N2
现在,我如果想求解相位p,我只能S3 = tan(p) = S2 ...

不太理解这里表达的意思。S1=A*cos(p)+N1 和 S2 = A*sin(p)+N2 在信号所在频率处相差不是90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说得精确点的话,noise figure 和 noise factor还有所不同,Noise Figure = 10* log (Noise Factor ...

我说的不是信噪比除以信噪比。是两个含有噪声的直流信号相除,得到另一个直流信号(含有噪声),除数(被除数)的噪声,对商的噪声贡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太理解这里表达的意思。S1=A*cos(p)+N1 和 S2 = A*sin(p)+N2 在信号所在频率处相差不是90度吗? ...

重新写一下:S1=A*cos(p)+N1 和 S2 = A*sin(p)+N2, when p = 45deg
信号变成了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新写一下:S1=A*cos(p)+N1 和 S2 = A*sin(p)+N2, when p = 45deg
信号变成了直流。

那不就是成了: S3 = S1/S2 = (C1+N1) / (C2+N2) = C1/(C2+N2) + N1/(C2+N2)。其中:C1和C2为常数,N1和N2为噪音。

如果能假定|N2|<<|C2|, 则:S3 = C1/C2 (信号项)+ N1/C2 (噪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