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刚刚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两个开关电源的负极!!!为什么

楼主(2016-03-15):
为什么两个负极存在峰峰值50v左右的交流电压呢?

网友A:
感觉是工频干扰,看看是不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工频干扰,看看是不是50Hz

是呀,隔离变压器制作的线性电源也会存在类似情况,但是峰峰值没那么大,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隔离变压器制作的线性电源也会存在类似情况,但是峰峰值没那么大,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

探头没有接好吧

网友C:
两个电压没有闭路测量,没有意义。开路测量,相当于测试的是射频干扰或分布电容耦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