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跳不出while循环

楼主(2016-03-15):
高手指教 为何下面的程序中不加  delay_us(1);延时函数跳不出 while 循环, 加上delay_init(1);延时函数就能跳出循环,TouchP_X 、TouchP_Y是触摸屏触摸坐标。

void Menu1(void)
{
        menum=1;
        while(menum==1)
        {
                   delay_init(1);
                     if(TouchP_X<=1600&&TouchP_Y<1800&&TouchP_X>0&&TouchP_Y>0)
                  {
                     SysS=11;
                     TouchP_X=0;
                     TouchP_Y=0;
                     menum=2;
                  }
               if(TouchP_X<=1600&&TouchP_Y>2200&&TouchP_X>0)
                {
                    SysS=12;
                    TouchP_X=0;
                    TouchP_Y=0;
                    menum=2;
                }
             if(TouchP_X>2600&&TouchP_Y<1800&&TouchP_Y>0)
               {
                   SysS=13;
                  TouchP_X=0;
                  TouchP_Y=0;
                  menum=2;
               }
            if(TouchP_X>2600&&TouchP_Y>2200)
              {
                  SysS=14;
                 TouchP_X=0;
                 TouchP_Y=0;
                  menum=2;
               }

        }
}

网友A: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menum的值的改变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menum的值的改变情况

不加延时 menum 一直等于1

网友B:
TouchP_X 、TouchP_Y的值有变化吗? 如果没有,那就是这两个值的采集程序有问题或者没工作。
这两个值的采集是在中断中完成的吗?如果不是,那这两个值应该就不会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uchP_X 、TouchP_Y的值有变化吗? 如果没有,那就是这两个值的采集程序有问题或者没工作。
这两个值的采 ...

触摸就有变化

网友C:
TouchP_X在1600到2600中间怎么办?

网友C:
TouchP_Y在1800-2200又怎么办

网友B:
如楼上所述,触摸值变化范围不在你的 if 语句包含的范围之内

网友D:
定义menum 为volitate类型试试吧。

网友E:
你这个程序只有触摸按键的时候才会将menum赋值吧

网友F:
建议:1 if....if用if...else if 结构代替 ,
         2 触摸屏中断改为外部触发方式,并且中断优先级设置尽可能高;
         3 进入中断要保护,不要让中断发生时有可能修改变量参数等;
编程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有的基本功还是要掌握的哦。希望能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网友G:
逻辑错误

网友H:
在menum前加修饰符volatile.或者将编译优化选项设为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