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4412开发板 挂载U盘后出现如下信息,不能打印helloworld...

楼主(2016-03-15):
root@android:/ # mount /dev/sda1 /mnt/udisk/
Usage: mount [-r] [-w] [-o options] [-t type] device directory
1|root@android:/ #
1|root@android:/ #
1|root@android:/ # ./mnt/udisk/helloworld
/system/bin/sh: ./mnt/udisk/helloworld: not found

网友A:
Android里面运行c程序应该调用adb功能!
在控制台好像执行不了的!
学习一下adb

网友B:
Android应该能够自动挂载你的盘符吧!
不需要使用挂载~
另外你确定Android系统启动之后支持么这个shell命令么?
再说即使支持shell,你的命令也敲错了呀~

慢慢来,不着急~
楼上说的对,控制台不行的,要用adb控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