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L7805 把24V转5V.

楼主(2016-03-15):
我现在用的是L7805,把24V转到5V用,,使用时,7805会很烫,,我想在进7805的地方串个电阻进去,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会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A:
可以,选择合适的电阻可以分担一部分热量;
但这么高的压差(发热这么厉害说明有一定的电流)选择线性稳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网友B:
串的电阻需要合适才行,否则电阻太大时后面的供电不足

网友C:
要看下后面的最大电流来选择电阻值,如果阻值太大的话,在电流大的时候,电压可能不够。
还有,记得算一下电阻的功耗。
最好的办法是先用IC降到12V在降到5V

网友D:
用DCDC吧,就算是用34063也比你这个好啊

网友E:
换dcdc
MPS的 支持36V  很便宜的

网友F:
可以试试LM2576

网友G:
直接LM2596,别纠结了

网友H:
宝贵的能源19/24都浪费了,不合适。DCDC大把。

网友I:
仍然属于线性稳压,只是热量被电阻分担了,总发热不变,如果想降低总发热只有开关稳压

网友J:
稳压器件分线性和开关两类,7805属于线性稳压,不适合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值太大,2576是开关稳压,可以用于大压差稳压,线性稳压又分普通线性稳压和LDO(低压差)两种,7805是普通线性稳压,要求压差大于3V

网友K:
加散热器吧。

网友L:
推荐用LM2596 开关稳压芯片,国产1元多,在1A电流以下用,没有任何问题.,电流大于1A,推荐进口的.此芯片最大电流为3A, 24V输入肯定没有问题,外围一个30uH功率电感, 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1-2只地内阻电解电容,可以用高频电容. 效率非常高.纹波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