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类型的电源芯片更适用于新唐单片机?

楼主(2016-03-15):
如题,想用4.2V的锂电池供电,什么类型的方案合适呢?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看样子是想做低功耗的
那就选低功耗芯片

网友B:
没什么特别的,你看你选择的单片机什么电压要求,5v还是3.3伏特

网友C:
4.2V的可以啊,很容易做到3.3V,做个简单的供电电路就行,目前主要用集成芯片式的方式做,看那个手机里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用LM1117就可以,还便宜

网友E:
教你个方法,你找到这个新唐这个型号的开发板,看看那个原理图上用的是哪个芯片,那个电路就是5V转3.3的,你可以照搬。

网友:
你要说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单片机的芯片,有的单片机电压是不同的,有1.8V,3.3V,5V。

网友F:
。。。。。。。。。。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G:
不用特别在意吧,只要芯片的效率足够高就行了

网友H:
我一般都用LM1117,效率挺高,本身还没有功耗

网友I:
贴片稳压芯片 SPX3819M5-L-3-3/TR LDO 500mA 3.3V 低噪SOT-23

网友J:
AMS1117-3.3V 线性稳压LDO 电源IC SOT-223,贴片的,一个不到两毛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J:
AMS1117-3.3V 线性稳压LDO 电源IC SOT-223,贴片的,一个不到两毛钱。

现在这颗料那么便宜啊,你这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价格啊

网友L:
这个不能用1117了,得用dropout电压小的,比如ht7333

网友M:
你是想只充电还是充放电都管理呢,试试HM5918,充放电同时进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现在这颗料那么便宜啊,你这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价格啊

含税?我看他这是从淘宝贴来的,应该是买多了更便宜

网友D:
新唐的单片机一般工作在3.3V,所以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话,加一个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K:
现在这颗料那么便宜啊,你这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价格啊

这个报价是淘宝零售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