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RF芯片,需要低功耗

楼主(2016-03-15):
寻找RF芯片,需要低功耗,要求发射距离空旷100米,室内30米

楼主:
谢谢,不过不能满足我的条件,我需要发射功率在2mA以内

楼主:
恩,有A7139的资料吗?

楼主:
有A7139芯片公司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不能满足我的条件,我需要发射功率在2mA以内

功率参数为瓦、毫瓦等,若是2mW的笔误,那将非常勉强,需要很高的接收灵敏度。如果指发射电流,那满足条件的工作电压将很高,功率还是要满足。

楼主:
不好意思,的确是笔误,是发射电流小于2mA

网友B:
发射电流小于2mA?距离100米???恐怕你找不到芯片

网友C:
按楼主通讯距离要求,10mw功率还是需要的吧。

网友D:
我觉得水平一般的电工应该把精力放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完成项目,而不是试图在某项指标上一鸣惊人,那是高手的事情。

网友E:
发射电流2ma?基本上找不到吧,别听那些厂家吹牛X,拿回来测试一下,根本达不到

网友F:
最关键的频段呢?

网友G:
楼主的2mA没有时间限制。码流也没有限制。可以使用电容缓冲。峰值电流20~30毫安。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H:
不知道楼上说的楼主看懂不,2mA的电流要传100米,试试Lora好了,频率尽量放低些。

网友I:
2mA的很少见
建议可以使用具有较高发送速度的RF模块,快速把数据发送完成,然后进入关机状态

网友J:
接受电流是3.8ma!发射电流看你发射功率多大,你需要2ma跑100米,还是蛮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