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yclone IV的FPGA挂DDR2 IO/Vref 必须要接0.9V的Vref么?

楼主(2016-03-15):
cyclone IV的FPGA挂DDR2  IO/Vref  必须要接0.9V的Vref么?我有一片DDR2接到了BANK5上(EP4CE30F23I7N),但是bank5有一个Vref引脚悬空了,其它都接了0.9v,没接0.9的这组IO口用到了,还正好是DQ线,是不是板子要废了???
谢谢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找个芯片确认一下,一般所有的gnd在芯片都连接一块的,这个vref也有可能,少一个有可能还是能用的,但不能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