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可以直接通过图形界面创建工程吗?

楼主(2016-03-15):
之前使用的是microchip的MPLAB X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图形界面选项自动生成需要的工程模板,通过keil MDK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吗?

楼主:
虽然有选项但是我看了很多创建工程的教程都是不通过,选项创建的,顺便问下如何通过选项创建工程

楼主:
确定之后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怎么办?如果添加固件库文件,那么跟以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然后怎么添加,到这一步了,group里面无法增加新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之后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怎么办?如果添加固件库文件,那么跟以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然后怎么添加,到这 ...

打错了,无法增加新的分组

网友A:
直接用ST官方的CubeMx 就可以图形化配置外设和生成工程。。不过只能是HAL库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T官方的CubeMx 就可以图形化配置外设和生成工程。。不过只能是HAL库的工程 ...

刚开始学STM32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STM32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刚开始学就好,对库版本没有依赖,用哪个库都一样。可以直接上手cubemx,对新手是最快的。

网友C:
對於STM32cube,可以買這"mastering stm32"本書。沒有很貴。另外Youtube很多教學可以用,試著翻過去看看。
leanpub.com/mastering-stm32

网友D:
用CubeMx 试试

网友E:
ST自己出的工具cubeMX就是图形化编程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