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21 稳压输出为0V,电流输出一直4mA

楼主:
芯片AD421BRZ  5V 输出即16脚 对com公共端为0V,(理论应该是5V,引脚4LV接公共端),电流环loop 即8脚到系统地为固定4mA,
现象1:因我取AD421 5V 给光耦输出上拉供电,5V 一直测不到,不知道原因
现象2:MOS管各点电压对系统地,(对COM端口全0V),D:24V,   S:23.5V   ,G:24V; 更换MOS管3个,更换AD421 3个,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小弟感激不尽。
下面是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16-03-15):
因上手没有 新的MOS管 和 新的 AD421只能总旧板子上更换,换3个了都不行

网友A:
对照器件手册看电路是否正确,元件参数是否合适,都没问题,只能说器件坏了。

网友B(2017-11-1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