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问题

楼主(2016-03-15):
下面是output: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 PICkit3PlatformTool, com.microchip.mplab.mdbcore.PICKit3Tool.PICkit3DbgToolManager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不是写了硬件没连接吗?要是连上了那就是固件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倒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重启,重连,断电重插。还有,你曾经连接成功过吗?

网友C:
一般得在MPLABX的项目属性里面programmer重新点选pickit3,然后单击apply就行了。
好像是MPLABX的bug,不清楚最新版本是否有解决
我也常遇到,IPE连接pickit3后,没断开的情况下又使用MPLABX去download程序就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不清楚你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希望我观察到的结果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