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下列C代码的用法

楼主(2016-03-15):
代码来自 ST 的 stm32l0xx_hal_def.h

do {
    (__HANDLE__)->Lock = HAL_UNLOCKED;
} while (0)

此处的 while 的作用在于?

网友A:
最常见的宏包装,确保在任意位置展开此宏后语义正确性。
年轻人还是增加姿势,这个东西随便放狗一搜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宏包装,确保在任意位置展开此宏后语义正确性。
年轻人还是增加姿势,这个东西随便放狗一搜就有的 ...

为啥要用do while语句呢?我去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do while语句呢?我去查查

这里有篇**讲的很清楚
http://www.cnblogs.com/flying_bat/archive/2008/01/18/1044693.html

网友D:
楼上的连接将的好啊,do...while不是用来做循环,而是用作其他来提高代码的健壮性。

网友E:
为了提高C语言的稳定性,看来C语言也大有学问啊

网友F:
此处的作用就是这句代码至少是被执行一次而且仅此一次,下次循环过来也不重复他了。

网友F:
在linux内核代码中,经常看到do...while(0)的宏,do...while(0)有很多作用,下面举出几个:

1、避免goto语句:

通常,如果一个函数开始要分配一些资源,然后如果在中途遇到错误则要退出函数,当然,退出前要释放资源,我们的代码可能如下:

C代码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代码冗余,每增加一个操作,就要做相应的错误处理,非常不灵活,于是想到了一下的goto:

C代码
代码冗余是解决了,但是引入了C语言中比较微妙的goto语句,虽然正确的使用goto语句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灵活性与简洁性,但是会使我们的程序捉摸不定,为了既避免使用goto语句,又能消除代码冗余,可以考虑使用下面的 do...while(0):

C代码
2、避免空声明在编译时出现警告:

在linux内核源代码中,经常看到如下宏以避免在编译时出现警告:

#define FOO do { } while(0)

3、提供一个声明局部变量的基础块:

你可能经常会使用如下的宏:

#define exch(x,y) { int tmp; tmp=x; x=y; y=tmp; }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将会失效,下面的代码使用if...else...

if (x > y)
        exch(x,y);          // 分支 1
else
        do_something();     // 分支 2

但是将被解释为一个分支的if语句:

if (x > y) {
        int tmp;
        tmp = x;
        x = y;
        y = tmp;
}
;                           // 空语句
else                        // ERROR!!!
        do_something();

错误出在“;”直接位于代码块的后面,解决的办法是将代码嵌入do...while(0),于是得到下面的代码:

1 if (x > y)
2         do {
3                 int tmp;
4                 tmp = x;
5                 x = y;
6                 y = tmp;
7         } while(0);
8 else
9         do_something();

于是上面的宏可以修改为:

1 #define exch(x,y)       do {\
2                 int tmp;\
3                 tmp = x;\
4                 x = y;\
5                 y = tmp;\
6         } while(0)

4、在条件语句中使用复杂的宏:

假如一个宏包含类似如下几行代码:

#define FOO(x) \
        printf("arg is %s\n", x); \
        do_something_useful(x);

现在想像一下下面的代码:

if (blah == 2)
        FOO(blah);

这将解释为:

if (blah == 2)
        printf("arg is %s\n", blah);
        do_something_useful(blah);;

我们就会发现,if语句只作用于printf(), do_something_useful() 没按照愿意一起执行,即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被包含在if代码中,于是可以使用如下的代码块:

if (blah == 2)
        do {
                printf("arg is %s\n", blah);
                do_something_useful(blah);
        } while (0);

这样上面的宏就可以改为:

1 #define  FOO(x) do { \
2                 printf("arg is %s\n", blah);\
3                 do_something_useful(blah);\
4         } while (0)

PS:以上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技巧,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有同学留言说用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反而显得这样的宏定义过于花哨?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宏定义在linux内核代码中非常常见,原因是代码简洁、通用、可移植性好

网友G:
楼上的解释非常清楚,涨姿势了

网友H:
我之前还见过更奇葩的,明明是个white(1)
非要写成 while(1==1)
无法理解这种用法的良苦用心。

网友:
这种写法在结构上是完美的,可以告诉用户,该语句必定要执行那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