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 designer不显示位置坐标了,如何恢复呀 ?

楼主(2016-03-15):
见附图:
图一为protel99se的PCB截图,可以正常显示 位置坐标;
图二为AD的PCB截图,不显示 位置坐标了。

请教:
如何让AD显示位置坐标 ?

非常感谢 !

网友A:
V,S 即可切换显示与否,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 即可切换显示与否,你试一下

谢谢大侠 !

原来是状态栏显示呀,蒙了,没想起来:(

网友B:
多学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