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ltium 向导画封装 不正常,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15):
画的lqfp48脚封装

网友A:
从来没用这个向导画封装,都自己手工画的。

网友B:
导向也是可以画的,你仔细检查你的单位,还有尺寸是否和说明书上的一致。因为说明书有的是英制单位,有的是公制单位,这两个不要弄混淆了。

网友C:
你没看你的单位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向也是可以画的,你仔细检查你的单位,还有尺寸是否和说明书上的一致。因为说明书有的是英制单位,有的是 ...

是的,单位错了,谢谢指出,一个深刻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你的单位正确吗

单位错了。谢谢斑竹

网友D(2016-04-21):
更多好用而且正确的封装库 源于 元件封装网

网友E:
尽量手工画或者引用成熟封装吧,单位里出现了多次封装错误导致重新投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