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基于USB单片机CH558的刷卡器应用(附件贴源码)

楼主(2016-03-15):
        刷卡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较多的接触,近期有时间做了一个能实现简单功能的产品和大家共享一下,附件有主要部分的代码。
        USB刷卡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USB电路、微控制器和编解码芯片。CH558采用增强型E8051内核,主频高达56MHZ,片上RAM大小为4K,FLASH大小为32K,内置了8路11位ADC 模数转换器(转换速率高达1MSPS)、4 组定时器和PWM、双异步串口、RS485、SPI和USB设备控制器等功能模块,可直接与电脑USB连接,并且CH558体积比较小(7mm*7mm),使读卡器能够做的非常小巧轻便,方便携带。

刷卡器硬件设计:
         单片机采用8位增强型USB单片机CH558L,刷卡芯片采用恩智浦的RC522。(原理图可参考CH558和RC522官方原理图)

刷卡器软件设计
         刷卡器的软件设计主要是实现PC如何通过USB接口向IC卡写入和读取数据,程序采用基于Keil C51的C语言编写,可分成多个模块使用模块化子程序设计。主程序流程如下:
        1)初始化。系统启动时对MCU和编解码芯片以及各种接口的初始化,设置USB口工作模式,然后进入系统等待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读写卡芯片的初始化,复位后,一般先关闭天线再打开,然后设置模式。
        2)寻卡,普通非接触式读卡器寻卡距离在10cm以内,找到卡返回2字节卡类型;
        3)防冲突,返回4个字节卡唯一序列号加4字节序列号异或校验值;
        4)选卡,返回1字节卡容量码;
        5)验证秘钥;
       6)前四步都过了以后才能按块号对IC卡进行读写操作。
       7)通过USB口把数据传给上位机,一般模拟成HID设备,免驱。

USB设计
   刷卡器的USB接口主要用来和上位机(一般为PC)做实时数据通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客户需求大致有以下三种USB类型:
   (1USB虚拟串口模式
          此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兼容到厂商原来使用串口通讯的上位机软件,无需重新开发上位机程序,劣势是需要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2)模拟USB键盘模式
         此模式可将刷卡器识别到的卡信息直接上传至电脑上鼠标的光标处,电脑识别到的刷卡器为HID键盘设备,无需安装软件和驱动。
   (3HID类设备模式
         此模式上位机无需安装驱动即可使用上位机软件与USB刷卡器通讯。
   主程序源码:

网友A:
[em:yct21:射频芯片复旦微的好像用的比较多

网友B:
这单片机多少钱

楼主:
:lol还好,STC没有USB的差不多资源也要4块多

网友C:
看看是什么东东

网友A(2016-04-18):
学习了,做USB应用比较合适,不知道能不能当虚拟串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做USB应用比较合适,不知道能不能当虚拟串口用

做CDC的程序就可以做成虚拟串口用,并且可以直接使用市面上的虚拟串口驱动

网友D(2017-05-17):
CH55X单片机最典型的应用,CH55X位8位增强型USB、触摸按键单片机系列,最适合USB周边小产品开发,全系最具性价比单片机售价才1元出头。

网友D:
想要便宜就用CH552,价格1元出头的USB单片机,性价比超高。

网友E(2017-11-15):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F(2018-07-17):
这个芯片能读取flash那个区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能读取flash那个区域吗

flash代码读不出来,能轻易读出来就没有安全性而言了,另外如果程序上做了唯一ID检验,就算剖片把代码弄出来烧进另一颗CH558里也不能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CH55X单片机最典型的应用,CH55X位8位增强型USB、触摸按键单片机系列,最适合USB周边小产品开发,全系最具 ...

N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