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格式转换

楼主(2016-03-15):
有个BT1120的YUV信号(Y8bit+C8bit),想接到一个5寸的液晶屏上显示图像,分辩率为800*480,屏接口为RGB24bit(RGB各8bit),有没有现有的芯片型号推荐?

网友A:
用cpld转就行了。150M速度也不是很快。

网友B:
自己用逻辑实现也可以啊,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韩斌的博客里面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