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解:MDK5在调试中崩溃,提示“IDE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6-03-15):
现象是程序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开始Debug调试之后,只要进入C源代码文件,立即崩溃。如果是从.s汇编文件开始跟踪,一开始还能够调试,如下图

开始正常

开始正常

如果StepOver方式执行SystemInit(),程序能继续往下走。但是,只要跟踪到c源代码,无论是SystemInit()还是main(),MDK立即崩溃,并显示如下提示信息

崩溃表现

崩溃表现

看起来似乎稍微大点的程序都会发生这个情况,只有流水灯这样简单的程序可以正常调试。
有谁遇到和解决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又回到4.6版本了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有杀毒软件干扰?

楼主:
问题解决了。出问题的原因是路径名太长,换个深度浅一点的路径就好了。
MDK毛病真多!耗了2-3天时间才解决,差点就听了售后的建议重装系统。
要注意,更换路径之后,要全部重新编译,否则调试的时侯MDK还会找旧路径的源代码。(嗯,MDK毛病是很多!)

网友C:
感觉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是用新版本打开老版本的问题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性是看门狗引起的, 调试的时候, 可以先关闭看门狗, 到后期测试的时候再启用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是用新版本打开老版本的问题

确定是长文件名(含路径)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多嵌几层目录,把路径字符整到170个字符以上,一定会遇到我说的问题。该问题只出现在MDK5.x里,在MDK4.x就没问题。跟楼上说的看门狗也没有关系。

网友E:
不会是版本兼容问题吗?你用MDK4应该就没问题。应该是工程是我MDK4里做的,然后放到了5里面,就不兼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版本兼容问题吗?你用MDK4应该就没问题。应该是工程是我MDK4里做的,然后放到了5里面,就不兼容了。 ...

不是版本兼容问题。开发板厂家给的就是MDK5,我根据MDK5改的MDK4。厂家的MDK5是能用的,换了路径我也能用了。

网友F: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吧,或者你的是正版的吗

网友G:
MDK5兼容性不好,不如用MDK4的最后一个版本,是非常的好用,我在MEBD的学习上就发现了,ARM至今也没有用MDK5,所有的工程都是在MDK4下完美的运行,5就不行了,总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吧,或者你的是正版的吗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想到盗版问题。你试验过长路径名吗?你的正版是哪里来的?反正我从官网下的正版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出问题的原因是路径名太长

路径名长也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径名长也会影响?

对于MDK5来说,这已经不算奇葩的bug了。我觉得Keil已经下定决心将世界上所有的奇怪bug都在MDK5上实现一遍。
以前MDK4编程是不方便,现在MDK5编程已经变成了不靠谱。现在我只用MDK调试,编程都是用VisualStudio+VisualAssistant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版本兼容问题。开发板厂家给的就是MDK5,我根据MDK5改的MDK4。厂家的MDK5是能用的,换了路径我也能用 ...

换了路径能用就懂了,那个是工程包含头文件的问题,你没有按正确的方式存放,或者没有关联正确的头文件和依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路径能用就懂了,那个是工程包含头文件的问题,你没有按正确的方式存放,或者没有关联正确的头文件和 ...

你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就随便乱说呢?
说正确的话 > 不说话 > 说错误的话
懂了吗?

网友E:
不好意思啊,下次不乱说了,只是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下载的MEBD文件,在Keil V5运行不成功,后来换成了Keil v4 竟然就好用了。

网友I:
你用的调试器如果是JLINK的话,得看看序列号是不是被列入黑名单了

网友J(2016-07-19):
楼主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以前用的是keil4 ,后面重新装了keil5,出现问题,我开始以为是重复安装的问题,重装了好几次还是没有解决,目前只能用以前的工程然后复制代码才行,您说的路径设置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在设置里面看到的不都是最后一层目录吗?修改路径是指把包含工程的文件夹的名称改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以前用的是keil4 ,后面重新装了keil5,出现问题,我开始以为是重复安装的问 ...

是的,把整个项目文件夹移到短名称的路径下,如“D:\Source\”就一定行。

网友K:
你的软件是正版的还是**的?

网友L:
感谢楼主, 就是路径问题, 谢谢了

网友M(2016-10-24):
keil5 调试确实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非常感谢,把项目文件夹直接放在桌面,就好了。确实是路经影响

网友N(2016-11-23):
是路径的问题   路径太长的话  有影响  直接崩溃

网友:
路径还有影响?没试过。都是按照默认模式安装的。

网友O(2017-01-12):
楼主,这确实是一个软件bug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P(2017-04-25):
感谢楼主, KEIL5这个bug真的是服了,我差点就重装系统了- -!!!       实测可行,把路径放浅后调试时keil不再自动关闭了

网友Q(2017-07-27):
我今天调试也是遇见这个奇葩的问题了,按照楼主说的把文件夹路径缩短,调试就没有问题了。我个人觉得是MDK5这个里面对路径的存储栈开设的太小了,导致路径长的会出现溢出栈的问题,才会导致keil5软件崩溃。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R(2017-11-15):
赞,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S:
主要原因就是有的版本mdk容易死机卡主,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S:
买个正版的MDK

网友T: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出问题的原因是路径名太长,换个深度浅一点的路径就好了。
MDK毛病真多!耗了2-3天时间才解决 ...

感谢公布原因,

网友U(2018-01-11):
原来如此,我以前也遇到过,原来路径啊。难怪我直接在D盘下建工程文件夹就OK了

网友V(2018-03-15):
确实是路径问题,路经过长了不行,如果把程序从一个浅路径拷入一个过深路径,重新REBUILD或者改动代码BUILD 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把程序从一个过深路径(仿真不正常)拷入一个浅路径,需要重新REBUILD或者改动代码BUILD 之后,问题才不会重现。

网友W(2018-05-24):
感谢,同样的问题,已经解决,keil 5实在是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