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自己做的板子用ST-Link下不了程序

楼主(2016-03-15):
今天刚把以stm32f411ret6为核心的板子焊接好准备用SWDIO,SWCLK,VCC,GND这四根线和ST-LINK连接下载程序的,结果插上电脑供电再在keil5里点击LOAD时它跳出个警报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我板子上的电源灯是亮着的说明板子已经上电了,为何SWDIO里没显示任何芯片的资料。Debug里配置正确,驱动也安装正确能检测到接口。

楼主:
会不会是3.3V回路中有元件开路导致芯片没上电所以识别不出来呢?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A:
你的keil里面的debug那一项是如何设置的呢?

楼主:
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检测不到芯片。无法下载代码

网友B:
1。SWDIO,SWCLK,VCC,GND这4根线连接有问题
2。假货。
我就遇到假货,搞了一周多。

网友C:
ST-LINK 确定是好的不?不行有J-LINK下载试试   还有就是板子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对于电路的检测,我觉得楼主可以查看一下电流,如果电流偏大,基本说明芯片有了问题。
必须要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否则软件上查找有些无力

网友E:
你确定你的板子没有问题吗?先确定stlink好不好使,如果确定不是stlink的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你板子有问题,检查检查pcb吧。

楼主:
请问stm32单片机64引脚正面的两个坑洞,哪个坑洞代表第一引脚,是大的还是小的?刚发现我这型号的stm32有两个坑洞,怀疑是引脚焊错了。

网友F:
两个坑的话一般小的是第一脚

楼主:
我晕引脚焊接错误,把大洞指向的那边焊成了第一引脚,是说怎么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G:
stm32单片机64引脚正面的两个坑洞

怎么会有两个坑洞?另外一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H:
首先检查板子有没有上电,再看下这几根线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