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模拟SPI代码

楼主(2016-03-15):
初学STM32,非常不好意思,我问的问题可能有些2和有些多,我把网上我搜集到的信息也都写出来了,希望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另外再次感谢热心帮助我的热心网友,我的分数只有这个多可以奖励了,,,,不吝笑纳。。。

网上看了一下,似乎GPIO模拟SPI比GPIO模拟I2C简单一些,
大部分I2C有不少函数封装他的时序,注释都是自带的,没改过,有几个问题想讨论一下
1. SPI一般就两个函数貌似,一个init,一个CPOL和CHPA组合出来的四种时序之一,写出ReadWrite函数,写出来了就可以直接用的样子,请问是这样吗
2. 我还想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为什么下面MOSI的脚要用模拟输入?
3. 我还想请问一下,下面的SPIx_FLASH_SendByte中有一句
  1. {
  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SO=1
  3.     }

为什么每次循环都要改变,根据他的初始化,这个是片选的,片选的脚每次都要根据数据改变吗?不是SDO根据数据改变吗?

4.CS和SS是同一根线吗?  我看到网上有描述 SS:片选线,低电平有效,由主机输出,是不是说写0是主机输出,写1是从机输出,要一直改变?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一根MOSI是设置输出,一根MISO设置输入,还有CS和时钟,
1)时钟根据CPOL和CHPA来配置,分别配置为空闲和采样的边沿
2)MOSI每输出一个位,就从MISO接收一个位,配合时钟搞
3)MOSI的时候CS(就是SS)=0,MISO的时候CS(就是SS)=1
4)循环8次以后,发送完也接收完了,就OK了。。
5)也就是一共两个函数,
     一个init,配置输入输出什么的,还有一个是读写同步的一个ReadWrite函数。
5.大致看一下下面的代码的话?  可以照着搞一搞吗?
void SPI_FLASH_Init1(void)//io初始化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初始化A和C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9;//CS片选  CLK时钟,都是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C_PIN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MOSI用了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A_PIN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键在读取函数
//包括读取和发送
u8 SPIx_FLASH_SendByte(u8 byte)
{
  uint8_t i;
  u8 Temp=0x00;//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SDI; //输入进来的char
  for (i = 0; i < 8; i++)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sclk = 0;//先将时钟拉高
    if (byte&0x80)   //看看最高位是否是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SO=1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SO=0
    }
    byte <<= 1;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sclk = 1; 拉低时钟
    SDI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8);//判断si是否有输入
    Temp<<=1;

    if(SDI)       //读到1时
    {
      Temp++;  //置1  即向右移动一位同时加1   因上边有<<=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sclk = 0;//   拉高时钟
  }

  return Temp; //返回读到miso输入的值

}

网友A:
这样设计起来简单,不过硬件SPI还是速度快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