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太阳能微型逆变器

楼主(2016-03-15):
仿照ti太阳能微型逆变器原理图,自己做的逆变器,为什么前级和后级连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前级输出电压升不上去,达不到逆变起始值?两级分开调试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后级负载太重。

或者电源总输入的功率容量太低,
或者前级带载能力差,带不动后级。

不确定前级、后级具体是什么的,猜的供参考。

网友B:
嗯, 最大可能是负载太重, 电源内阻太大引起的

网友C:
前级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