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计算题

楼主(2016-03-15):
楼主大一,刚刚进入论坛,以后会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可能有点弱智的感觉,希望大家别嘲笑,谢谢大家解答

求前三个的解答方法,希望细致点,楼主刚接触三极管感觉好不习惯

网友A:
没搞清你的问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欧姆定律就可以的,E=I×R。串联时电流相同,反之,并联时电压相同。简之,看字识义,串是一路通到底,并是 ...

斗胆请教一下问图中三极管是怎么用你说的E=IR的,三极管是线性电阻吗?

网友D:
让我告诉你吧,我很乐意解决关于三极管的基础问题,难的问题我也不会。哈哈,先说第一个图哈,先说第一个回路:2v电源,20k电阻,发射结,地。第一个回路中一共只有这几个东西吧,好,下面来用欧姆定律:前方低能:那个发射结压降是0.7v(这是默认的,解释内容就太多了,所以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回路小圈中,电流是1.3伏除以20k的电阻等于65微安(这就是三极管的基级电流,这个回路不包括发射极的那部分!便于理解,)下面就是根据基级电流求出集电极电流了!很简单了ic是3.25毫安,可以理解为右边那个大的圈圈回路电流是3.25mA,Uce呢也就很简单了,在那个回路中Uce是电源电压减去那个电阻上的电压。还有不理解的尽管问,很乐意解答问题,我知道要是不理解三极管的话,很痛苦的!

网友E:
楼上高手写的不错。这里用公式写出来。
2V电源减去管子发射结0.7V压降,就是20k电阻净电压。
Ib=(2V-0.7V)/20k=1.3V/20kΩ=0.065mA
Ic=βIb=50x0.065mA=3.25mA
Uce=10V-2kΩx3.25mA=3.5V
工作点位置就是点(3.25mA,3.5V)

网友E:
三极管工作时是先有基极电流Ib,再有集电极电流Ic,最后才有集射极压降,这个关系已经总结为一个顺口溜:

不错,总结得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工作时是先有基极电流Ib,再有集电极电流Ic,最后才有集射极压降,这个关系已经总结为一个顺口溜:
...

***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