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6-03-15):
if (SciaRegs.SCIRXST.bit.RXRDY == 1)
                                rxdata = SciaRegs.SCIRXBUF.bit.RXDT;
                        if (rxdata == 0xFF)
                                SciaRegs.SCICTL1.bit.TXENA = 1;
                        if (rxdata < 50)
                                SpeedRef = _IQ(rxdata / 100.0);
                }

rxdata == 0xFF我想知道0xFF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串口不给数据时候一直发送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76815-1-1.html

亲,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sci接收到的是0xff。我的sci是和上位机通信,难道上位机没开始调节的时候,一直给他发送0xff?

网友A:
没有这种说法    关于上位机怎么发   这个还是需要你去确认一下
看上位机怎么发的
我建议你最好先找个串口助手    给DSP发   看看收到怎么样

网友A:
最好先搞个回环测试的代码       上位机下发一个字节
DSP收到后   将数据再次发出    看看上位机是否收到

网友B:
rxdata == 0xFF,这个是发送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data == 0xFF,这个是发送过的东西

大神能再详细一点吗,我没理解发送过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先用串口助手看看串口通信是不是正常

网友D:
串口助手对照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