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缓存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15):
对于一个新手,刚刚看到时钟配置函数RCC_Configuration(),,前面部分由于仔细研究了下时钟系统,前面时钟配置的问题懂得差不多了,,现在遇到了设置flash延时时钟周期,有点不懂了,只是为了缓存指令吗?0-1-2时钟周期数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这个影响flash擦除时间的。但是肉眼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牺牲一方面的性能来换取另一方面的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影响flash擦除时间的。但是肉眼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可以说下怎么影响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怎么影响的吗

FLASH的读写均需要时间,设置等待周期是为了确保正确的读写。

网友A(2016-04-28):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怎么影响的吗

你全部擦除,仔细算时间,速度就是变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