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叫什么名字,系统函数是什么?频率关系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15):
电路如图

网友A:
频率补偿电路

楼主:
能具体分析一下各个电阻电容的作用吗?以及电路的系统函数,中心频率?

网友A:
这个电路你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6-05-02):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你用来做什么的?

信号过电缆,高频部分会衰减得厉害些,为了补偿放大高频部分

网友A(2016-06-08):
这个电路只能简单的放大高频部分,抑制低频部分,是一种简单的固定均衡器

网友B: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带低频增益的低通滤波器呢。高频的分量会直接通过C而不会被电阻网络放大把。

楼主(2017-03-31):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能简单的放大高频部分,抑制低频部分,是一种简单的固定均衡器 ...

有其他的可调的均衡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其他的可调的均衡器吗?

做数字fir呗

楼主(2017-05-11):
能给我点资料吗?小白一个。那个LMS自动均衡,需要知道原始信号,这哪里能知道啊.

网友A(2018-05-10):
建议你使用自适应均衡器吧,这个效果最好,这种固定的对某个型号和长度的电缆效果较好,其他的都一般。

网友D:
T 型网络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