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O中断均进不去

楼主(2016-03-15):
P2DIR&=~BIT0;
P2OUT|=BIT0;
P2IE|=BIT0;
P2IES|=BIT0;
P2IFG=0;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按下开关 无论全速还是单步 IO中断均进不去

网友A:
触发中断没有选择   中断方式没有选择   当然不能触发中断吧!!

网友B:
看一看datasheet例程  应该有帮助

网友C:
开中断了没有呢?

网友D:
是的,如果中断开了,还不行,就清除一下标志寄存器试试。。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下, 多谢大家啦!!

网友E:
这个还是程序中的个问题的,优化下程序试试。

网友F:
进了中断后要清楚一下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G:
哪块芯片,参照一下官方例程

网友H:
触发中断, 中断方式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