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燃气点火器

楼主(2016-03-15):
这种脉冲式220v燃气炉灶点火器的输出火花间距一般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由T1的匝比和电极形状决定, 标准大气, 每mm间隙需要的电压: 球形电极大约5KV, 针状电极大约2~3KV

网友B:
0.6-1 cm......产品不同。。。。可能不同,  买哪些专门放电玩的耐用多了

楼主:
TB上那些专门放电玩的高压产生器,电压指标写的很高,实际没那么高,最大的问题时拉弧时间稍长,或者放点距离大了,就烧毁了,燃气点火用的很可靠,就是距离不到2cm,最好能达到4-5厘米的放点距离,放电可以间断,比如每秒10次就可以了

楼主:
我做过高压放电试验,间隙用球型黄铜球,球直径20mm,在30kv以下,基本上满足3000V/mm

楼主:
这个电路图不是实际电路图,是网上找的,我想知道这个可控硅的耐压,800v够不够,再高的耐压就难选可控硅了

网友C:
别人电路写的是1A400V应该也不是瞎写的吧

楼主:
1A400V有危险吧,每个电容最高300v,2个串联可达600v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A400V有危险吧,每个电容最高300v,2个串联可达600v呀

也许到达400V之前就会放掉?不过似乎真的不安全。

网友B:
雅布电梯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距离棒棒的.....

SCR  400V ~1200V 还是比较多的可选的 比如 满街的BT系统  139? 137?

效率棒棒的 ZVS  -----啪啪啪啪能力。。。。就是线圈的成本价高了

楼主:
以前搞过,好像可控硅还分高速、低速,实在记不得当年的高速可控硅的型号了,那位能提供几个高速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
ZVS利用交流大电流驱动电视机高压包,产生的高压很难超过2000v,
如果用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电压要达到35kv,还是要反激式

楼主:
可控硅做的这种点火电路,不怕开路(距离大于放点距离),不怕短路

楼主(2016-06-28):
这个电路可以吧